变压器损耗

楼主(2010-04-09):
我单位有两台800千伏安的变压器,三块电表,一块总表,两块分表(安装在变压器后方)。每个月总电量近13万度,两块分表电量和却只有11万多度,变压器损耗有1万多度,这正常吗?

网友A:
还有一个表的精度问题。不一定是变压器损耗了这么多。

楼主:
这几块表是供电局安装的,每年都要检查校表啊

网友B:
运行中,分表和总表,总会有差距;
但变压器的损耗,具体如何算,我也不清楚,可能与负荷情况、变压器效率等均有关系。

而表有一个精度范围的问题,合格的表,仍然存在误差。
哪位知道如何计算或估算损耗、多少范围内算正常,请说一说。

网友C:
△P=△P0+(Scp/Sn)*(Scp/Sn)*△Psc
△P0-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Scp-变压器的短路损耗
Sn-变压器的平均容量
△Psc-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根据你所说还要加上二级电度表之间的线路损耗.一般总损耗根据线路布置不同在5%~7%的总电量.

楼主:
那就是说我这总损耗超过了10%,不正常了对吗?

网友D(2010-07-19):
关于变压器损耗
我单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400kVA的变压器总表与分表数据之和差1--2万度。我们的变压器几乎是全天运行,负荷率达90%。请哪位高深前辈赐教原因,谢谢!

网友D:
据了解,供电部门的线损考核标准不超过8%。从前面说的分析,企业的电缆线路等损耗远超过该值了。请高手指点迷津,节能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