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CPU怎么办

楼主(2010-04-09):
因s7300软件版本问题,一些cpu在较低版本中没有
那该怎么办

网友A:
硬件组态Option下Install HWUpdate升级CPU硬件档,也可以向代理商索要新的HW硬件版本,进行安装。

如果低版本的软件通过上述方式仍然无法得到新PLC的版本,那么请升级软件。

Step7 V5.4 SP5的硬件版本为2009年3月

网友B:
升级软件

网友C:
肯定要升级软件的,很多设备的版本已经不能通过简单的硬件升级实现。
升级的时候可以看到标注的软件版本要求。

网友D:
哈哈 太简单了
1.升级软件
2.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