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30条生产线,与办公室距离最远的200米,最近的50米,现在要在办公室和每条线各装6个指示灯,一个绿色表示生产正常,五个红色每个代表那一类物料原因导致生产异常。现在的问题是信号传输问题,地面布线需要开槽很费工,高空布线影响现场,施工难度大,导线用量大。现在的想法是用遥控给定信号,每条线使用不同频率的遥控板与办公室,流水线的接收电路板,外围继电器一起组成控制电路。30条生产线就需要30组不同频率的遥控装置,不知这种方法可行不,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汽车中控锁,感觉200米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B:
一般用同一频率,不同编码可以.接收用一台机器解码,轮询.汽车遥控电视遥控一样.
如果高处没阻碍,还可以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