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谐波就是节能

楼主(2010-04-10):
谐波的治理我们从开始的接触。到有一定认识是经过了多次失败。谐波治理是清除电网的污染。更是节能。对谐波的治理首先要把用电环境搞清。先测量谐波的含量。一般超过15%就要治理。谐波的存在对电网是污染。而通过电容耗电。因为谐波的频率高。而电容又可把谐波放大。这样就产生恶性循环。所以治理谐波不但可以减少污染。还可节电。我们对中山市的一家塑料厂进行的治理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厂的谐波含量高达80%。供电公司对这个厂进行了测量,也出了报告。我们对这个厂的谐波进行全面的检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治理。结果是谐波的含量从80%下降到8%。波形也明显改善。供电公司对治理后进行了测量,结论是谐波含量达到国家标准。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这里把我们治理谐波的前后波形提供给大家。如有需要测量谐波的请与我联系:13974877691;孙工

网友A:
能介绍一下,治理谐波的方法吗?

网友B:
能说明一下治理办法

网友C:
“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本人孤陋寡闻,这样的数据令人生疑!!!

楼主:
治理方法我在本论坛的(变频器论坛)“变频器节能与谐波”的贴中有介绍。关于电费如果有怀疑那就一定是供电部门的计量有问题?因为他们提供了08年1年的电费单。从治理后的电费都为10万左右了。供电公司难道会少收电费吗?

网友D:
同感
引用 网友C:
“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本人孤陋寡闻,这样的数据令人生疑!!!
这个塑料厂得多大呀,光电费22万/月+其它开销。。。。。

哈哈 电厂的单,塑料厂的交费单呢,要知道塑料厂才是受益者,他们的数据才有说服力
不会是电厂的立项吧

网友E:
他这么说,主要是推举他的抗谐波的产品.叫他来测也是为了你要买他的设备,治理谐波通常是在我们的电容器的上端串联一个电抗器而以.加电抗器是可以治理谐波的,不信你就试试吧.原来我都做个不少.

楼主:
8楼说的有道理。好东西希望大家分享。至于要不要我们的产品则是用户自己的选择。只是希望大家没有测试设备的又想搞清用电环境单位给与协助。而且电容配电抗不是你说那么简单。首先你得把你的用电环境搞清楚。谐波是几次为主。含量多大。电容多大。再来设计电抗。我们在刚开始治理时就上个当。从常州某厂买来专利产品。结果是没有作用。所以也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F:
电容补偿柜内那么多电容,怎么串接?而且怎样选配电抗器的型号、规格?

楼主:
谐波治理首先是要把用电环境搞清楚。就是先要测量谐波。再看是几次谐波为主,及它的各次谐波的含量。然后再设计电抗。一般变频器为主时5次谐波就高。如果是节能灯为主那就是3次谐波高。所以一定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来设计。才能解决问题。如5次高时电容就配6%的电抗。3次为主时电容配12%的电抗。

网友D:
因为他们提供了08年1年的电费单。从治理后的电费都为10万左右了。
电费从22万降到10左右完全可能。09年开工不足----可能的

网友C:
孙工:您好!
       最近看了您有关谐波治理的帖子,我也做了初步的思考,分析如下:
       所谓谐波治理其入手处就是降低通往补偿电容的谐波电流,如果我理解的对,那么不免由此产生几处疑问:
       1、这种通往补偿电容的谐波电流,应该是无功电流的性质,尽管它通过电容的作用使电网的谐波更加恶化,但是其本身并不做功。
       2、由此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是无功电流,如果我们通过某种方式降低它,其实质也不过是“提高了功率因数”,并不见得真能节电,如果无功电表的读数不参与计费,那么也就谈不上省钱,除非原先的功率因数确实低下(以至于要罚款),而且增加补偿电容的数量会引起谐振的情况。
       3、“提高功率因数”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这种功率因数的提高因其频率高的原因是不能直接在电容补偿柜附带的功率因数表上观察到的。

       上述理解是否准确,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13楼的这位兄弟思考的比校深。这个问题好。一般补偿电容的电流要补偿无功是有条件的。就是一个相位。在有谐波时这个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是波形严重失真。它的相位和正弦波就不一致了。这时控制器的功率因数也就不一定对了。而且要分析现场具体环境。象我们治理的中山市这个厂就是一个例。如果补偿电容不投它的功率因数为0.5左右。电流为800-1000A。谐波含量为15%左右。但你投补偿电容谐波又被放大。而且当投补偿电容当功率因数高于0.9时,这时就产生了谐振。谐波含量为80%,变压器的噪声大增,电流增至一千多A。电动机速度也失控。总开关跳闸等。问题就来了。这时的补偿电容电流比正常时的电流大1.5倍左右。所以这时补偿电容在补偿无功的同时也在耗电。治理后功率因数提高到1,谐波含量降低到10%以下。总电流下降到500A左右。所以这个厂能省电费也就不奇怪了。关于功率因数一般控制器上的读数是对的。也可用专门表来测。不过这个厂的电费下降这么多我也感意外。因为表面看好象就是提高了功率因数。提高功率因素不应该降电费。这个问题还値得研究和探讨。

网友C:
很感谢您的解答,以后有不明白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G:
孙工:您好!                                                                                                    看了关于中山市这家塑料厂谐波治理的帖子,治理前.后,月交电费从22万降到10左右完全可能的。因该厂功率因数只有0.5左右,我有粗算一下

网友H:
工控是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
不是做广告的

楼主:
治理谐波我看是件大事。在这里发表看法,并不是广告。只是把我们的经验与大家交流。我本人是搞技术。广告还放不着在这里做。在我接触电房中很多都存在谐波这个问题。如果都能把谐波治理好对于节能是件大好事。

网友I:
治好了还是不错的。。。

楼主:
关于谐波治理的方法。在变频器论坛有一些介绍。在这里再说说。治理谐波最重要的是要把用电环境先搞清。原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方案来。一般谐波电流高于总电流的20%时就要治理了。不治理谐波就会对电网产生污染。对其它设备产生危害。就一般规律来说。变频器产生的谐波以5次为主。而家电象节能灯则以3次为主。还要看它的含量是多少。治理谐波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搞不好就有可能失败。我们最开始就是失败了。因为电抗使用了常州一厂家的专利产品。结果没有一点效果。所以我们的教训希望能使你们少走弯路。

网友J:
楼主讲的 很好。我们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楼主多讲点这方面知识,现在好多工厂的谐波太大

网友J:
但是对冲压机,焊接设备,你很难测电流。通常治理谐波是,加电抗器,要求严的是改造成动态补偿,不只孙工是怎么改造谐波?

楼主:
对于冲压机如果没有变频器一般谐波不高。焊接设备如果是直流的,或由可控硅控制的焊接设备那谐波就很高。如果是交流焊机谐波不高。同时你还要看谐波的含量是你们的总用电量比例。如果对于10%一般还可以接受。高于它就要考虑治理了。我们治理谐波当然是根据用户的要求和他们的用电环境的具体问题来治理。也就是因地制宜。

网友J:
我想问一下你的治理是用动态补偿吗?

楼主:
要根据用户的要求。因为用动态的成本相对高。我们大多不是动态的。对治理谐波动态也没什么优越。而且有个单位我们和他们设计的是动态。但用了半年很多的复合开关就坏了。最后还用一般的交接。

网友D:
关键
引用 网友G:
孙工:您好!                                                                                                    看了关于中山市这家塑料厂谐波治理的帖子,治理前.后,月交电费从22万降到10左右完全可能的。因该厂功率因数只有0.5左右,我有粗算一下

提高功率因数是节电的关键
我还是认为谐波是干扰的祸根

楼主:
27楼的这位说的对。确实是这样。补偿电容与谐波是一对矛盾。处理好就能节能。如果大家都能理解。我想大家都可把谐波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网友K:
谐波就象我们生活中的环境污染吧

网友J(2010-05-12):
多谢孙工!有机会和你合作

楼主:
多谢大家的交流。特别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同仁。技术是可以交流的。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提高。同时更可以合作。

网友L(2010-06-17):
电网污染治理,分为治理谐波和治理无功,二者还是不同的,所谓的节省电费,只是因为功率因数提高,从而减少输入电流进而减少线损,这就是节能的理论依据

网友M:
为什么治理谐波会节电?
我看了大家发的帖子,治理谐波方法是增加电抗器和电容器。
从网上看到的“智能节电器”,其中主要设备也是增加:电感(或变压器)和电容器。增加负载为什么还会节约电能呢?
从调谐电路得知:增加电抗和电容,就是消耗有害的谐波的能量,但对电感和电容的容量必须有严格的要求。就是有害的谐波不发生谐振,电力正弦波发生谐振,通过谐振产生内电动势输出无功功率(无功就地补偿)。
此时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减小,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比原来增大,负载做功增加。因为负载做功大小不变,输入的电能必然减少,所以会节约电能。

网友M:
“谐振能”是各种节电器的“灵魂 ”
回复13974877691孙工:
从电工论坛中得知:当代的节电实践与当代的理论相矛盾,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理论阻碍着实践的发展,如果有了正确理论指导,实践就会飞速地向前进!
你发的帖子,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它充分反映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从实践中看:原来电费22万元,治理谐波后电费10万元。节电率为:(22-10)÷22×100%=54.5%;如果利用治理后的电费与原来电费对比:22÷10=2.2倍;也就是说过去的电费是现在的2.2倍。
如果没有充分的原因,是任何人也不会相信的。此现象与无功补偿节电50%一样,都认为不可能的。
现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很大,怎样解决呢?1、许多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永动机不存的观点,根据电容器的调相作用计算不出节电的效果,否认节电的事实,误认为是说假话。
2、极少数人认为实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相信节电效果是真的,认为有研究的意义。根据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大胆地提出谐振时产生谐振能,因为有新的能量产生,所以会节电50%以上。输入+新能=输出增大+损耗。利用谐振的新公式,能计算出节电的结果,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新观点虽然能反映出节电的本质,但没有权威人士支持宣传不出去,社会不承认没有任何意义。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还要长期存在下去。
3、节电新的计算方法:3、节电新的计算方法:你文章中说:如果补偿电容不投它的功率因数为0.5左右。电流为800-1000A。谐波含量为15%左右。治理后功率因数提高到1,谐波含量降低到10%以下。总电流下降到500A左右。电压电压你没讲,按220伏计算。
(一)治理前:(1)负载视在功率:220÷800=176000伏安;(2)有功功率176000×0.5=88KW,(3)总阻抗Z=220÷800=0.275(欧姆)R=0.275×0.5=0.1375(欧姆)X= =0.2381(欧姆), Q=0.2381÷0.1375=1.73
(二)治理后:(1)总阻抗Z=220÷500=0.44(欧姆),(2)因谐振时纯电阻值不变R=0.1375(欧姆);因为负载中的总阻抗增大是产生新的电抗的结果,所以谐振时感抗增大,X2= 0.4179(欧姆),Q2=0.4179÷0.1375=0.3.03;负载中的电流= 1595(安)实际没有这么大,因电压增加没计算在内。
S2=1595×220=350900伏安,P2=350900×0.5=175450(W)
175450÷88000=1.99(倍)不包括减少的线路中的损耗。因为负载做功没有增大,所以输入能量减小一倍。计算结果与电费相差一倍相统一。
新的观点、新的计算公式与实践现象相同,能反映出节电的本质,你还不相信吗?
我想与你共同研究,如果同意,请给我回信。邮箱:GCLZFC@163.COM

楼主:
很高兴能得到同仁的理解。节能技术是可以交流的。我很希望和有兴趣同仁进行交流和讨论。

网友M:
回复35楼:尊敬的孙工,书中理论不能反映出你们的节电结果,是否可以探讨新的理论呢?理论与计算公式是不可分割的。能反映出你们节电结果的计算方法,是否可以研究一下是否正确呢?

网友M:
回复35楼:
理论没有实践基础,理论是靠不住的;反之,节电的实践没有理论指导,推广也是困难的。理论不能直接转变为财富,但能说明节电本质的理论,可以间接地转变为巨大财富。

网友N:
谐波对用电设备不只是线损增加,我认为因为谐波的存在,造成铁芯的磁饱和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O:
能结合本实例详细介绍谐波治理方面的方法吗

楼主:
37楼这位思想很新。很活跃值得学习。不过对治理谐波为什么可以节电。谈点新的认识,不一定对。我们以前总认为功率因素的提高只是降低了无功。而对有功不会降低。但认真想一想这个认识不全面。因为在电网中。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及无功功率构成三角关系。当无功减少时,有功也会减少。所以从这点去理解就不难了。因此提高功率因素,减少无功对减少有功应该是有用的。这就是本人的新认识。请大家讨论,

网友M:
回复40楼:
你说的电感负载中的功率三角形很好,因为电感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不变时,有功功率大小与视在功率变化成正比,当有无功消耗时视在功率减少,有功功率也减小; 反之,当无功补偿时,电感负载中的视在功率增加,有功功率必然增大。当负载做功大小不变时,输入的电能就会减少。请你再看一次我发的帖子,提高功率因数后,视在功率增大2倍多,所以节约电费50%以上。
S2=1595×220=350900伏安,P2=350900×0.5=175450(W)
175450÷88000=1.99(倍)不包括减少的线路中的损耗。因为负载做功没有增大,所以输入能量减小一倍。计算结果与电费相差一倍相统一。

楼主:
回复41楼:
我说的是在电网电路中。不是单纯电感电路。而且在我们实际中提高功率因素视在功率是下降的。只有在谐波大到80%时。这时再投电容时,视在功率才不是下降而是增加。

网友M:
回复42楼:
请问你说的节电从22万降到10万元,是不是事实?减少10万后是否停产或减产?
提高功率因数时,视在功率减少,是指从电源输入的视在功率减少。对负载来说(不是指单独一个),电流是增大的,从电容支路输入了无功电流,此电流大于原来从电源输入的无功电流,所以视在功率是增加的。因为原来的功率因数低,补偿效果就好,节约电能就多。

楼主:
回复43楼:
关于这个厂的电费从22万降到10万左右这是铁的事实。视功率的减少当然是指总电柜的视在功率。很明显正常情况下电容投的多总柜的电流就明显减少。而电容柜的电流就增加。实际就是在这个小系统的无功由电容柜提供。而不是在电网中取。所以视在功率是减少。

网友M:
尊敬的44楼网友:
你们节电50%以上,也可以说过去的电费是现在的2倍,节电效果是很大的。为什么人们不相信呢?从你的帖子中也可以看出,你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原因就是书中理论有失误产生的,不符合实践的理论为什么不去研究呢?
我提出的新观点、新计算公式,能反映出你们的节电本质,计算结果与实际相符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你们的领导是否以貌取人呢?
此节电方法如果在全国推广,全国一年节约的电费是多少呢?如果再计算因缺少电能影响生产的损失,就是更大了!你们的节约效果为什么记者也不给宣传呢?
你能否做一个录象加说明寄来呢?我想给你们宣传一下!
邮箱:gclzfc@163.com

楼主:
回复45楼:
关于节能的问题。不是一概而论。这个厂只所以有这么大的效果。主要是谐波的存在。当我们把谐波抑制。才能投入电容提高功率因素。看来你对节能感兴趣。我可以把中山供电公司对这个厂谐波治理前后的测试报告。及这个厂的08年1年电费单寄给你。请给个地址。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本人孤陋寡闻,这样的数据令人生疑!!!
对,这个数是否太悬了?节能50%,呵呵~~~

楼主:
对于谐波的耗能不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谐波严重时电容是起不到无功补偿的作用。而且还把谐波放大。造成更大能耗。实际上我们看到结果时也很惊呀。因为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而且治理的初衷是把谐波治理好就行了。节能并不是目的。在这里介绍给大家只是把事实说出来。不相信可以,只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式着去解决。到时偿到甜头知会一下足已。

网友M:
回复46楼:
你说的我完全相信,你把单据寄给我,我一定给你们宣传,这不是你们一个单位问题,这是全国的大事。你们的节电效果与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相同,有科学根据。请你想一想调谐电路选择的信号比其它信号输出功率相差上百倍,你们相差一倍多,还用怀疑吗?
有害谐波在电路中影响负载做功,因为有害谐波频率与电流频率不相同,为了消除有害谐波,在电路中增加了电抗器,因为增加了负载,有害谐波与电能都有消耗,降低了电压,但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又增加了电容器,容抗=感抗,电流正弦波发生谐振提高了电压,负载中的电流也增大,负载做功增多,因负载大小不变,输入电能减少,所以节约了电能。请你把此帖转告领导看一看。
邮箱:gclzfc@163.com

网友Q:
回复楼主
我有时候都会去帮人做无功补偿,自己设计。
从你所说的分析
1那中山厂输入小输出大是吧!且感性多,变压器太小了
2COS0.5?这是那个设计院设计的,有没有考虑输入电压
3还有中山厂的设备能号(同音)没有变下,加上0.5COS的罚款,
4你现在只是使设备正常工作吧?
我个人想和你交流

楼主:
回复51楼:
关于你一提的问题。这个厂设计是没有问题。因为630KVA的变压器。有2台360Kvar的电容柜。关键是它的电容不能投得多。投的电容越多,谐波就愈大。所以它的功率因素不能提高。谐波就是制约它提高的关键。所以没有谐波时。它的补偿是正常的。这个厂为了能正常生产有时不得不关掉电容柜。所以治理谐波就是他们的大事。

网友M:
尊敬shjzsxl:
对于节约50%以上的电费,谁都不理解,能否提供详细数据供大家分析:
1、这个单位从电网中输入的额定视在功率?电流和电压额定值?
2、治理谐振前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各多少?月消耗的总电能?电费多少?
3、治理谐振后输入电流、电压和功率因数各多少?月消耗的总电能?电容柜输入电流多少?电费多少?
4、治理前后设备的开动率?生产量的对比?
如果大家都相信了,对节电的研究和推广是有好处的!

楼主:
回复53楼:
下面把我在《变频器论坛》上写的贴在这里重复一下;关于谐波治理是不是能节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能节能多少。就要看现场的具体用电环境。下面结合我提供给大家谐波图说明一下。这个厂是做塑料板的。变压器为630KVA。电容柜360仟乏2台。负荷是变频器11kw2台,5.5kw6台,3.7kw3台。直流电源230kw1台,180kw1台,160kw1台,93kw2台,90kw2台。伺服电机11kw2台,5.5kw4台。功率因数0.9.谐波60%以上。另外把补偿电容全部退出这时功率因数为0.5,谐波含量为15%。电流为700A--1000A.这是没有治理前的环境。治理后功率因数0.98.谐波含量7.8%。总电流在500A左右。这个厂的电费从08年8月后都只有10万左右,治理前每月是22万。这个数据是供电公司提供。另外这个厂有个特点,就是机器一但开动就24小时工作。不能停。因为一停塑料就要报废。所以它的负荷就没有大的变动。除非停产。

网友M:
回复54楼:功率因数0.9.谐波60%以上。是治理前的还是治理后的?
你说治理后:治理后功率因数0.98.谐波含量7.8%。总电流在500A左右;你又说把补偿电容全部退出这时功率因数为0.5,谐波含量为15%。电流为700A--1000A.这是没有治理前的环境。
我相信你们的节电实事,但功率因数和谐波变化必须弄清楚。

楼主:
回复55楼:
这里说的功率因数0.9.谐波60%以上当然是治理之前。因为0.9以后再投电容时功率因素也会提高。但总电流也随着增加。电流超过1000A。而且时有跳闸。电容失去补偿作用。治理后功率因素可提高到1。谐波含量也不超过7-10%。所以总电流也就降了下来。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本人孤陋寡闻,这样的数据令人生疑!!!
的确让人难以置信,难道以前力率在20%左右。

网友M:
有一个节能改造工程是否有时间做?
尊敬的shjzsxl:
请教:有害高次谐波的频率与电流频率是否相同?你说的高次谐波增大时,是否是符合有害谐波频率?当功率因数再增到1时,电流正弦波谐振,有害谐波不谐振,消耗大,谐波降低?
有一个节能改造工程是否有时间做?
他在电工论坛中发的帖子,如果做好在在论坛中发表。这个工程很重要?请你想办法做好!在论坛中回复!

楼主:
回复58楼:
不要说什么请教。谐波的频率当然是电流谐波频率。同时谐波电压与电流的频率也是一致的。这里说的增大是指谐波的含量增大。而谐波的频率没有变。而且谐波与电容投的多少从正比。就是说,不投电容时谐波的含量为10%左右。当电容一组一组的投,谐波也一点一点的增加。但功率因素大于0.9后。这个小系统就将跳闸。这时谐波5次电流超过50Hz基波。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当然这是不是谐振说不准。

网友M:
回复59楼:月电费从22万元降到10万元,有没有说是偷电的?从电源输入总电功率和负载总消耗电功率是否能计算或测量出来?

楼主:
这个单位的计量是在10KV的环网柜中。他们在没有治理谐波前总电流都在700-1000A左右。谐波治理后总电流就一直在500A左右。这还用算吗。

网友M:
回复61楼:
不是我不相信你,因为您们的节电效果与我提出的新观点、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相同。但相信节电50%的人很少,新的观点和计算公式别人认为是谬论。
现在为什么对节电50%的电费,人们不感兴趣呢?我无法理解!

楼主(2021-10-23):
这个视频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设备投运后,功率因数提高到了接近1,总电流为700多A左右。当把控制器关闭,总电流上升到1000多A左右,原后又投功率因数接近1时,总电流又降到了700多A左右。

楼主:
改造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