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调试求助

楼主(2010-04-10):
各位大侠:
    我现在用一款岛电SR93的二次仪表控制锅炉给水,往SR93输入4~20mA液位信号,输出4~20mA控制信号,用于控制锅炉给水阀位.
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锅炉中水是沸腾的,容易波动,二次仪表上的液位实际值波动较大,从而设定某一液位值后,控制输出波动很大,即阀位波动很大,一会儿全开,一会儿全关.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如何设定仪表参数?是不是需要动PID参数?
   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补充
仪表量程已经做过调整,从大调到小试过,从小调到大也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A:
试加测量值的滤波系数看看,其值为1--100秒,不知你现在的设定是多少?

楼主:
0
缺省值"0",没作调整.请问该如何设定?

网友A:
调整测量值的滤波系数,相当于增加测量信号的阻尼,其作用就是减少测量信号的波动,可试加上几秒时间试试看,注意时间越长测量信号越平稳,但反应也越迟钝,时间越短测量信号越波动,但反应越灵敏。最好的调整状态就是要两者兼顾, 信号波动相对较小但又使测量、控制满意。具体楼主可试调调看,因为各测量、控制对象的特性是不相同的,只能靠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楼主:
有效果
修改了"滤波参数",有效果
另外,PID参数也作了修改,原来的P=3,I=120,D=30,分别修改为P=30,I=30,D=60
控制输出波动减小了,稳定些了.
这种二次仪表能不能实现阀位停留在一个位置,或一定的区间内,但不影响非正常状态下的全开\全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二次仪表能不能实现阀位停留在一个位置,或一定的区间内,但不影响非正常状态下的全开\全关?
我理解,楼主的想法是个带中间区的双位控制特性。估计现用系统的阀门波动太大了,所以才有这想法。我个人认为水位调节是个系统,就应从整个系统来考虑问题,除测量信号会引起波动外,阀门自振、开关频繁也会使水位波动,因此应找到波动的原因,可以先用手动操作观察水位的波动情况,如果测量信号波动可以考虑增加水位变送器的阻尼,再就是观察阀门的波动情况,来采取必要的措施,总之用PID才是理想的控制。

楼主:
PID是否需要调整
能否通过调整PID参数,来减慢阀位控制输出的调整?

网友A:
从楼主提供的PID参数“P=3,I=120,D=30”,看来就是仪表出厂时的预设值。用PID控制就要进行PID参数的整定,否则怎么会有好的控制效果呢?如果只是单冲量控制,建议只用PI控制就行了。可先使 P=30,I=120, D=OFF,通过改变P的值来看控制的变化,即先用纯比例控制得到较满意的曲线,然后再加积分时间,即积分时间从大到小的进行改变,得到较好的控制过程曲线,再改变P, 经过多次反复就可得到比较好的4:1的衰减曲线了。
如果感到PID整定有难度时,则启用仪表的自整定算了。

网友B:
同意6楼的观点,PID是最适合的控制方式了。修改一下阻尼系数应该可以吧

网友C:
用双室平衡容器取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