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数据转换

楼主(2010-04-10):
例;LD M8002
MOV H0C8E D8120    。参照资料,D8120的数据为,0000 1100 1000 1110 ,请都各位以上这几个数是怎样转换为H0C8E的呢?

网友A:
16进制和2进制间的转换

网友B:
四个一组为一个16进制数.按照2的3,2,1,0次方加起来.比如1100就是8+4=C

网友C:
H表示十六进制;
F  1111
E  1110
D  1101
C  1100
B  1011
A  1010
9  1001
8  1000
7  0111
6  0110
5  0101
4  0100
3  0011
2  0010
1  0001
0  0000

楼主:
嗯 ,明白,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