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0):
最近一直在学习plc,但还是无法找到好的学习资料,请大侠们帮帮忙。
要求:1,同步控制2台电机的启停,多级转速(最少2级的)运转,但运行方向必须独立控制
     2,第3台电机独立控制启停,多级转速控制(或无极变速),方向最好是可控的

主要是设计一个爬墙的机器人的plc控制系统,驱动采用类似2轮的履带驱动,可完成前,后,原地转身动作。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要看是什么电机了。

网友C:
再加两个变频器控制,两个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直,接同一输入信号

网友D:
呵呵;你的硬件上如何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