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0):
小弟求教一个关于无功补偿的问题:
   如果我现在只有一台电动机(带负载)22KW....如何知道他需不需要进行补偿呢...
  如果这台电动机需要补偿是不是这就叫着就地补偿?
  是不是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测得任何电气设备的功率因数...
 谢谢 !....

网友A:
如果是对电机补偿很容易。首先在电机满负荷时测量一下功率因素。然后查表就OK.

网友B:
就地补偿是当对一个设备补偿,就是就地补偿。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一般都是综合补偿,就是当门放一支补偿柜。
  一般看电机的电流了,电机在满载的情况下电流是多少,要是和额定电流差不多就不需要补偿,要是低于额定电流太多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