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0-04-10):
各位大侠:
          小弟初学,有问题请教,4-20MA的电流信号输入,增益应调整为多少?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详细,但放在PLC论坛,估计是对板卡?从大多场合来看,4-20MA.DC的电流信号输入而言,增益大多=1。

楼主:
谢 谢,我是指FX2N-4AD的模拟量,4-20MA输入,增益值调整为0-1000对吗?

网友B:
FX2N-4AD在用4-20MA对应的是0-1000,增益是20MA,可以用这默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 谢,我是指FX2N-4AD的模拟量,4-20MA输入,增益值调整为0-1000对吗?

这实际上是个定标问题。即把工程变量(4--20MA)变换成规格化的变量,而规格化信号的值,可以表示成其标准范围的十进小数(0--1.0)。规格化变量的变化值对应于工程变量在变送器范围内的变化。我个人理解这儿的“增益值”应该是个定标系数,其跟传统意义上的增益略有差别。

网友C:
呵呵;这是标准的信号,不需要调节;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小弟学习了。

网友D:
三菱PLC一般不需调整增益,默认值就是4-20mA呀。

网友E(2011-01-06):
一般是 变频器 和伺服有增益吧 ??????

网友F:
传感器信号IEC都有规定,0~20mA或者-10~10V,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