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 BVR电线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4-10):
谢谢大家

网友A:
区别就是R(汉语软的声母),BV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线,而BVR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软线。

网友B:
以上正解

网友C:
如2楼。
通常所说的硬线与软线(多股线)的区别。

网友D:
硬线与软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R(汉语软的声母),BV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线,而BVR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软线。

网友F:
BV就是家庭装修用的铜芯硬线,BVR是指铜芯软线主要用在工厂

网友G:
BV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硬线,BVR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软线

网友H:
2楼正解
南京国臣,致力于电能质量治理。 晃电使变频器跳闸,我们可以帮助您。
QQ:4 0 9 0 1 7 5 8 9市场部小王 随时恭候您的垂询。

网友I(2010-06-03):
BV线硬,BVR线软,在安装设备时,如是多根线一块穿,推荐BVR,作为进电控箱电源引线时更应选择BVR

网友J:
引用 网友G:
BV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硬线,BVR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软线

网友K:
又温习了

楼主(2010-11-06):
是一根铜导线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R(汉语软的声母),BV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线,而BVR是聚氯乙稀绝缘铜芯软线。

BVR是聚氯乙稀绝缘多股铜芯软线

网友L:
软线制造:
            多头拉丝,聚束,绞线,挤塑。。。。。。所以价格贵些

网友M:
软硬之分

楼主:
软性和硬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N: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