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0):
由于变频器面板故障!所以改装用电位器控制!!接好后电机也能运转!!但是但是在调节电位器时,变频器的频率升降幅度太大!!比如稍微转动一下电位器就有可能从0HZ直接加速到25+HZ,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恳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电位器是不是线性的?规格是多少的?接线是否正确?是新的还是旧的?有点像电位器接触不良。

楼主:
更换过电位器,型号是220V,4.7欧,2W的!!好像是这样!!记不太清楚啦!!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变频器的参数没设置好呀!!

网友B:
电位器用的不对,用2.2K 2W的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过电位器,型号是220V,4.7欧,2W的!!好像是这样!!记不太清楚啦!!

看不懂你写的,天书,电位器有标电压的吗?4.7欧?那不就成了直接,你调的了速度吗?
认真看看说明书吧!(人人都要爱学习)

网友C:
电位器有没有选对
及参数设置

网友D:
呵呵;
用个多圈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E:
先更换一个线性较好的电位器 ,试试

网友A:
电位器在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中的作用就是分压,所以应使用直线特性的电位器。从楼主提供的电位器参数看不出是不是线性的?仅感到阻值选的有点小。电位器的转角与电阻变化有三种特性的,即线性、对数、指数的。从现象看是否用了对数特性的电位器?对数的一开始电阻变化大。建议检查下现用的电位器,看其是否是线性的及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F:
用10K,2W的多圈电位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G:
用4.7K的电位计

网友H:
可能是你的电位器的精度不够精确吧,至少要多圈的那种.

网友I:
10楼分析正确,除此之外再补充一下:电位器调速,在变频器中称为模拟信号,其分类有电压调节和电流调节——请对照说明书检查你的设置是否正确。

其中电压调节又分为5V和10V两个模式——请对照说明书检查你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J:
电位器4.7K2W的就可以了。
也用不着换10K的多圈电位器,10楼估计变频器也用的不多。
其中有一个参数是叫偏压调整,各厂家叫法不一样。
还有一个参数是初始运转频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