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小了?

楼主(2010-04-10):
伺服电机选型功率不够,能不能在硬件不变的情况下修改参数?

网友A:
应该比较难哦

网友B:
看来没戏!

网友B:
不过可以加减速箱,不过你得牺牲速度和时间。

网友C:
呵呵;如何改功率还是那么大;

网友D:
还是减速比上做文章吧。

楼主:
这是面试的时候人家问我的!

网友E:
伺服电机选型功率不够,能不能在硬件不变的情况下修改参数。
这样情况之下,看来只好是电气硬件不变,改机械方面或是加减速机。

网友F:
应该是很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