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三菱变频a500在电机空载的时候,转速正常,可是一带负载电机就慢了下来,有时甚至停了。有变频高手给说一下。

网友A:
三菱机型,经手很少,提点参考意见:
1\负荷较重,变频器采取降频动作,避免过电流故障发生.起动和运行期间,都会有这种控制动作发生的.
2\若只发生于起动阶段,变频器又是已用过几年的老机器,可以检查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整流模块后容量较大的滤波电容,有否容量减小现象,导致变频器作出为避免欠电压故障发生,也作出降频动作?
3\变频器如有输出电压检测功能,是否为输出电压检测电路异常?

网友B:
有工频试试看

网友C:
咸老师说的很明白了,也可以像楼上所说的,工频接上以后试转然后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