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CP1H PLC与CPM1A-TS001做控温控制,读入温度参数为16进制数,使用触摸屏设定参数为10进制数,请问如何将读入16进制温度参数转换成10进制数作运算!谢谢!

网友A:
呵呵;屏的软件上数据类型应当有设置,你设成十进制就行了;

楼主:
搞好啦!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