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相信很多人在使用触摸屏时,都遇到触摸屏因出现故障而不能使用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触摸屏是一种比较精密的设备,加之触摸屏多是面向大众开放使用的性质,其使用频率高、使用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从而造成其故障频繁出现,下面就为大家介绍触摸屏一些常见故障的解决与维护方法: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不准? .............................

1.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2.有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无法完全修复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不能校准?..........................

1.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请断电重新启动计 算机并重新校准.
2.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大量的灰尘覆盖,虽然有的区域能进行操作,但是不能进行校准,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触摸无响应?........................

1.可能是触摸屏的连线中,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可能是触摸屏的驱动程序没有相对应触摸屏实际安装的串口号进行安装,请从新安装驱动程序.
3.有可能是主机为国产原装机,所装的操作系统为OEM版本,被厂家调整过,造成串口通讯的非标准性,与触摸屏驱动不兼容,如果可行请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后驱动触摸屏.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响应时间很长?......................
1.有可能是触摸屏上粘有移动的水滴,触摸屏响应水滴的操作,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2.有可能是主机档次太低,时钟频率过低,请更换主机.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局部无反应?........................

1.有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覆盖,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2.有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硬物刮掉,将无法修复.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没什么问题,但就是不能操作计算机?......

1.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请重新断电启动计算机.
2.有可能是触摸屏驱动程序版本过低,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