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大家好,想问大家个问题,旋转编码器怎么和西门子200 CPU224连接呢?有没有单路脉冲输入的旋转编码器,就是说这个编码器只占用I0.0一个高速脉冲输入端,断电后可以记录当前位置的那种。这样的编码器是什么样的?共有几根线,我该选用什么牌子的?型号是什么?怎么和CPU224连接呢。请大家帮忙画个接线图,发上来,或是发到我的邮箱,1289071759@qq.com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好,请看这张图,这样的是AB两相的旋转编码器吗?我看这样的占用两个PLC输入点,有没有单相的那种旋转编码器,就是说共3根线,其中两根接供电是24V直流,剩下的一根接PLC输入端。有这样的旋转编码器吗?大家能提供个型号吗?我要买个,谢谢

网友A:
没见过你说的这种

楼主:
大家好,我看了看欧姆龙的选型手册,我说的那种编码器,这个型号应该就符合吧?

网友B:
A B相接 西门子200 CPU224    I0  I1 然后编码器再接电源就好了

网友C:
编码器选择光洋的TRD-J系列的,把A相(绿线)接在I0.0上,红色接plc的l+。黑色接plc的m。把plc的m和com连接。然后定义i0.0作单向高速计数器,这个具体看plc手册

网友D:
呵呵;那种是单向输出的编码器;

楼主:
不知道六楼的编码器可以吗?可以用的话,我就买

网友E:
在轴的边部焊接一个挡铁,旁边固定一个普通的接近开关,在PLC程序里做一个计数器程序就可以实现了,成本超低。对于一般控制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地方用就足够了。

网友F:
没有用过

网友G(2010-08-10):
MHM-02A/B/L/Z 双路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_ A. MHM-02型 双路高速光栅隔离器(光电耦合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雷诺德旋转编码器输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西门子313C-2DP高速计数通道)、电动机数字光电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脉冲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接口、微处理器系统和计算机外设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将强电传动执行机构和远程PLC控制网络系统之间电气隔离,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2型高速光电耦合模块可以分隔系统和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高低电压之间提供一个完全物理隔离的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隔离器。

网友H:
在网上查查你原来编码器的说明书,然后将A、B两项接入I0.0,在程序里做一个分频电路估计应该可以,欧姆龙的我做过硬件分频电路 软件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