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表面声波屏需要经常清洁吗?.........................

这方面和触摸屏所使用的环境有关,如果触摸屏是按正常方法安装,一般来讲,它只需要每一年作一次清洁。

灰尘对触摸屏的使用有影响吗?........................

在显示器可视区的灰尘不会对触摸屏有任何影响,但如果在触摸屏四周的反射条纹覆盖了太多的灰尘,触摸屏将逐渐失去触摸功能。 这时,清洁掉触摸屏四周的灰尘即可恢复正常。

怎样清洁触摸屏? ..................................

用玻璃清洁剂喷在毛巾上,再用毛巾擦试玻璃表面。一般情况下,可直接用干毛巾擦去玻璃表面的灰尘。
如果是触摸显示器,可用名片或硬纸透过显示器前罩与触摸屏的缝隙简单擦去灰尘。

控制盒指示灯的状态 :................................

正常工作时,开机两秒后亮三秒钟后熄灭,完成启动后有触摸时长亮,无触摸时熄灭。
如为其它状态,请检查硬件连接。

串口线(触摸屏到PC)能有多长? ..............................

串口线理论上可以无限长,因此触摸屏到PC的距离主要决定于显示器信号电缆的长度。
串口线及信号电缆均须定制或由客户自己制作。

控制盒 Model No.2036 B类和O类的区别......................

B类控制盒可用于17"和17"以下的触摸屏.
O类控制盒可用于17"以上的触摸屏,如果错用,可能会造成触摸漂移。

表面声波对其它电子器件有干扰吗?...........................

没有,因为只有屏体浅表面有频率为5MHz的超声波,不会对其它电子器件有干扰。

控制盒装在显示器内对显示器有影响吗? .......................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