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RM求助

楼主(2010-04-11):
三菱FX2N-48RM输入端的COM端为什么要接直流电源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要接电源。

网友B:
PLC内部已有电源,通常不用再接,这样相当于又串了一个电源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D:
三菱输入端的COM跟输出端的COM是一根线,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E:
这种PLC的输入电源已经内置,因些不需要外部电源;
欧美版的DC24V电源是外接的;

网友F:
楼主,你的接法好像不适合于三菱plc吧?目前三菱的plc好像没有这种接线方式。这接法应该是士林的plc的接法吧?

网友D:
如果输入那是是S/S就没错了。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所以来问大家的

网友G:
这样接线是错误的..! 这样PLC 的电源会起保护的!!

网友E:
型号如果是FX2N-48MR-ES或FX2N-48MR-DS的话,输入电源是外接的,但这种输入公共端为S/S;

网友H:
这种有内置电源

网友I:
内部 为什么还要外接电源啊

网友J:
内部已有电源了,输入端。
输出端就要外接电源!。

网友K(2011-06-26):
对于三菱FX2N-48RM plc  这是个 错误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