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请问接触器的线圈、主触点、辅助触点的电压只要不超过各自的量程,可以任意加吗?
还有继电器的线圈、触点的电压是否也只要不超过各自的量程,可以任意加吗?
麻烦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为什么是各自量程,应该是电压等级吧。

网友B:
接触器、继电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压是不能任意加高的,否则就会烧线圈了。
接触器、的主触点、辅助触点及继电器的触点的最大电压、额定电流也是不能任意加大的。否则也会烧坏触点。

网友C:
楼主指的应该是电流吧

楼主:
对不起,我问的不明确。  其实我想问的是接触器的线圈、主触点、辅助触点的电压可以不一样吗? 还有继电器的线圈、触点的电压可以不一样吗?

网友D:
可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