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大家好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 需要把execel里面的数据(x,y)存储到PLC里面,再通过PLC控制2个步进电机分别带动两丝杠使工作台按照坐标(x,y)运动.  请问plc怎样存储这些数据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  想把数据存储到D1000-D3000.  数据坐标点1000个

网友A:
看下三菱这个软件的说明MX SHEET,通过安装这软件可以在EXCEL中增加一个工具栏,可以向PLC写入数据,也可以从PLC中读出数据

楼主:
谢谢老大!!!!  马上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