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三菱FX-A700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功能由Pr.178-Pr.189进行设定,在设计矢量控制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切换时有个切换端子MC信号,说把“Pr.178-Pr.189”设定为26,这句话不理解,请大虾们解惑

网友A:
比如178号,默认参数是1,代表RM中速运行端子,如果将1改成26,那变频器上的RM这个标号的端子就被定义为控制模式切换端子MC

网友B:
同一端子可以定义成不同的功能;

网友C:
三菱FX-A700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功能由Pr.178-Pr.189进行设定,也就是说,变频器的有些输入端子可以由用户自己根据需要来定义。当然只能是在三菱定义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