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在PLC的控制系统中,如果不用变频机怎么如何设置欠压、失压的功能?

网友A:
那要通过仪器来鉴定了,因为PLC是不会知道这些的

网友B:
呵呵;将电压变送成标准的模拟量给PLC;

楼主:
在继电器控制的电路中,这个功能继电器就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在PLC控制系统中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C:
也许用欠压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D:
设置就不懂。。。只要用继电器线圈就能够实现欠压和失压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