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请教给位师傅:在电动车充电时,会产生强烈地干扰收看电视,产生许多雪花。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 可以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B:
共用插座吗?不知加磁珠有没用?充电器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不是公用插座。是同一组线路。
看来我得找厂家解决了。

网友C:
充电器在整流及工作过程中产生了谐波,对共用电网上造成干扰,在充电器的前端加个变压器可能有效果。如果有条件的话加个电抗器就更好了。

网友D:
同意5楼看法和建议。肯定是谐波在作怪。

网友E:
是充电器设计有问题!更换或者重新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F:
那个充电器使用的是开关电源,这种电源工作在高频状态,大概是25~100KH,具体与产品设计有关,估计楼主的情况有二:

1、电源干扰——如果是廉价产品它会省略电源进端的交流滤波电路,后果就是大量畸形的高次谐波,反馈到电网,从而使同线路的其它用电器受到严重干扰!解决办法,一是在电源进端使用隔离变压器;二是在电源进端使用交流电抗器,即匝数相等绕向相反的两组线圈及高频电容组成的共模和差模抑制电路,后者效果优于前者价格也不高。

2、电磁辐射干扰——由于高频电路会象发射机一样像空间发射电磁波,廉价产品会省略相关处理措施,此时这种电磁波会被收音机、电视机等用电器接收,从而干扰其正常工作,解决办法是,做一个金属罩,将充电器罩起来并将外壳接PE线,问题可解决。

网友G:
放远一些

网友H:
你这是电磁辐射干扰,增加下面的滤波电路吧。

网友H:
对了,陈大师傅能否拍摄你那里的双层接线端子排(也就是以前我们用的那种)的照片给我?要求正面(顶视图)、侧面、单个和组合几个图,最好标上下端子和上端子的宽尺寸及厚尺寸,我要画元件图用,如果你需要等我画好后发给你。

我在网上找了好多,可就没有我们以前用的那种双层端子排。

我还计划绘制FP0的图,到时可能还要找你要它们的尺寸,你准备好了等我要,你最好用Aut0CAD画好先。

网友I:
谐波干垅吧

楼主:
怎么连个数据都没有?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电磁辐射干扰,增加下面的滤波电路吧。

老头子,连个数据都没有,叫我怎么做哟??
那个端子晚些发你。

网友H:
那几个电容是2200P~4700P/1000V以上,电感用铁氧体磁芯绕制,你可以找个旧的、坏了的开关电源(电脑上的或设备上的)拆下来就可以了。

我记得你那里的废旧电路板上好像有,配电(电工)室那里也有。

另外我请你办的事办了没有?

楼主:
已发邮件给你了

网友H:
你真会搜索资料,我天天找都找不到。

网友J:
把充电器放远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