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求助:中文编写好后下载在GP上显示是日文。为什么呀?

网友A:
呵呵;进入GP系统菜单,把字体改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中文编写好后下载在GP上显示是日文。为什么呀?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要么是中文,要么是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中文编写好后下载在GP上显示是日文。为什么呀?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要么是中文,要么是乱码。

还有一种就是你使用了中日文在线切换功能,但是你没注意,首选语言使用的是日语。

楼主:
全是乱码,不是日文。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是乱码,不是日文。不知道为什么?
看图
因为你的语言设置有问题

网友B:
还有1个可能就是你在下载GP程序的时候“GP系统画面”前的对勾没选。

网友A:
先在屏上后台系统菜单把字体设成中文简体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