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发电系统

楼主(2010-04-12):
请问下我要做一个25kw的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设计,需要多大面积的多晶硅电池板,应如何计算。(做毕业设计)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懂,等答案

网友B:
25W的太阳能电池的尺寸是;579X414X25mm。重量2.5kg。

楼主:
太阳能电池面积计算
25kw的您知道应该怎么计算面积?谢谢了

网友B:
太阳能电池的面积有一个估算。不过会因地区的不同有所区别。但估算是可以的。就是一般太阳正常照到地面每平方是1KW。如果是单晶硅转换效率是13%。那一个平方的太阳能电池就是130W。25W就是0.2平方左右。

楼主:
日照量
谢谢,各个地方的日照量不同,我做的是有关武汉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