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各位: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跟各位老师探讨一下:三菱PLC编程中调用子程式时会影响什么,如定时计数器,子程序内的,子程序外的等等;

还有就是我感觉梯形图编程太繁琐,思路不清晰;不好读,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跟各位老师探讨一下:三菱PLC编程中调用子程式时会影响什么,如定时计数器,子程序内的,子程序外的等等;

还有就是我感觉梯形图编程太繁琐,思路不清晰;不好读,大家有什么意见!

请参照FX3U编程手册第194页~

楼主:
我之前编程的时候,用C较多,感觉单片机编程起来更加的模块化,可供不同的程序进行调用,非常的方便!
最近开始用PLC编程后,感觉就非常的别扭,特别的是大的程序,里面有很多的判断、选择的情况,梯形图编程真的是太麻烦了,流程图一步一步的画出来后,流程里面有很多的选择和判断,程序的可读性差,不知道各位老师,在编写梯形图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现场工程师一般都通晓继电器线路图,而不知道C为何物,因此他们会觉得梯形图如同继电器线路图,非常通俗且易理解,因此,梯形图编辑方式才会历经30年而长盛不衰,即便以C见长的贝加莱,Sigmatek等PLC厂家也纷纷使用梯形图。

在IT程序员看来,梯形图可读性差,在工控程序员看来,C晦涩难懂,如果呆在专业的对立面看过来,可读性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工程师一般都通晓继电器线路图,而不知道C为何物,因此他们会觉得梯形图如同继电器线路图,非常通俗且易理解,因此,梯形图编辑方式才会历经30年而长盛不衰,即便以C见长的贝加莱,Sigmatek等PLC厂家也纷纷使用梯形图。

在IT程序员看来,梯形图可读性差,在工控程序员看来,C晦涩难懂,如果呆在专业的对立面看过来,可读性都很差……

您好,cvlsam!
我有过几次的PLC编程的实习,但对PLC里面梯形图的编程的一些方法可能没理解透,一知半解吧;因为我感觉用PLC在编写一些大点的复杂程序(气缸电磁阀有30个,步进电机3个等动作很多,程序里需要的检验、判断也很多的)用梯形图怎么编写呢,我现在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去用梯形图将我要实现的所有功能实现,有没有一个可行的经验方法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