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收缩机包装机控制原理及维修

楼主(2010-04-12):
全自动收缩包装机是一种高度自动化的设备,该产品广泛应用在药品、食品饮料和家化等行业,应用收缩机可大大减少采用中盒包装的材料和人工成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1、设备原理和结构
   全自动收缩包装机是一种气动元件和机械装置相结合的,由PLC和其它外围线路控制的自动包装设备。该设备的执行元件是气缸。由二位五通电磁阀控制其前进和后退。气缸的工作位置由磁性开关和接近开关检测并反馈给PLC,由PLC通过程序发出控制命令给相应气缸的电磁阀,从而控制气缸的动作。

2、故障维修
   2.1 PLC故障
   PLC故障主要有输出点继电器接点粘连。如果该点控制电机,故障现象为有信号启动电机后,电机运转,但停止信号发出后,电机却不停止运转,当PLC停电后,电机才停止运转。如果该点控制电磁阀。故障现象为电磁阀线圈不断电,气缸不复位。如果用外力撞击PLC使粘连点分开的方法,可以协助判断该故障。
   PLC输出点故障的维修方法有两种,比较方便的一种是用编程器修改程序,将损坏的输出点修改为备用输出点,同时调线。如控制电磁阀的1004点损坏,改为备用点1105点。可用编程器找到1004点的相关语句,keep(014)01004为keep(014)01105。控制电机的1002点损坏,改为备用点1106,修改1002点相关语句out 01002为out 01106,同时调线即可。
   如果没有编程器,则可采用比较麻烦的第二种,拆下PLC,拆开PLC将备用点的输出继电器拆下换到损坏的输出点上。再按原线号安装即可。
   2.2接近开关故障
   收缩机包装机有五个接近开关。三个用于刀保护,二个用于控制上下膜放膜电机。其中用于控制刀保护的,偶尔一二次误动作,就会打断正常的运转过程,且由于故障出现的次数少,时间短,给故障的分析、排除带来一定的困难。故障典型表现为偶尔出现熔刀下降未到位又自动抬起。故障原因是熔刀在下降过程中没有遇到被包装物,而熔刀升位接近开关失去信号,就与护刀板接触到被包装物一样,熔刀自动向上返回。
  故障维修方法,可将熔刀升位接近开关并联安装一个同型号的开关,双开关并联工作,以提高其可靠性。
   2.3 磁性开关故障
   磁性开关用于检测气缸的位置和控制气缸的行程。叠层、推包、压包和熔刀四个气缸动作相互关联,用磁性开关来检测和控制它们的位置。故障主要表现为后续气缸不动作,原因是气缸速度较快,导致磁性开关不能检测到信号。如推包气缸速度太快,推包复位后,压包和熔刀气缸不动作。
故障维修方法,可调整气缸及其二位五通电磁阀上的节流阀,调小压缩空气流量,降低气缸运行速度,直至磁性开关可以检测到信号为止。
   2.4电磁阀故障
   电磁阀故障主要表现为气缸不动作或不复位,原因是该气缸电磁阀不能换向或窜气。如果电磁阀窜气,由于进出气路相通,机器的空压压力达不到工作压力,刀梁上升不到位。刀梁保护接近开关不工作,全机运行的先决条件不成立,机器不能运行,这很容易与电气故障相混淆。电磁阀窜气都存在漏气声,仔细听声源和用手搜寻漏气点,一般可以很容易找出窜气的电磁阀。
收缩机 收缩炉   全自动纸箱包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