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有一个供水工程,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水源井和恒压供水水泵。我在恒压控制回路中,加了一个三相保护器。问题是这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时,恒压供水水泵接触器老是跳。把三相保护器隔离起来就没有问题。各位老师你们分析一下是不是两台变频器同时变频运行对电压有影响呢。我量了一下,两台同时运行时电压波动在360-400V 之间。三相保护器允许电压波动多少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网友A:
三相保护器?他都保护什么呢?过压?过流?漏电?短路?它的容量是多少呢?你能介绍下吗?

楼主:
缺相保护啊 就是有三项不平衡保护。

网友B:
跳接触器是否变频保护了?

楼主:
变频器后面接接触器。

网友A:
好像还是看不明白。你的这个三相保护器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了?接触器也是吗?如果是的话,三相保护器可以省略的。因为一般的变频器输出,对于缺相是有监测的和报警保护的。

如果这个三相保护器是放在变频器输入侧的,那就不太明白了。和这个三相保护器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