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位师傅

楼主(2010-04-12):
我现有一台7。5KW电动葫芦,刹车不好,我想做单管能耗制动,但是我不知道制动电阻,还有二极管怎么选用,请师傅们帮忙

网友A:
电动葫芦是专用电机或者自带刹车装置!?应该修理或者调整刹车部分??不能靠能耗制动吧??

网友B:
调整刹车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C:
电动葫芦只能用刹车片式的刹车

网友D:
更換刹车片

网友E(2010-05-22):
起重电机一般都用的是椎体电机 在电机的风扇罩卸下后在轴上有3-4个内六方螺栓全部退出再用扳手把压盘向右调一圈左右上好螺栓应该就OK了 如果调过多次就可能是刹车片磨光了就得换

网友F:
能耗制动:要看负载的转动惯量是多少,计算出动能1/2MV(2)。还要看多少时间停下来,再看要多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起重电机一般都用的是椎体电机 在电机的风扇罩卸下后在轴上有3-4个内六方螺栓全部退出再用扳手把压盘向右调一圈左右上好螺栓应该就OK了 如果调过多次就可能是刹车片磨光了就得换

网友H:
吊葫芦 不能用能耗制动升降。 但是大车前后左右用能耗制动应该可以把。车间3t的吊葫芦大车没有刹车装置(这只是自己的看法不知对错)

网友I:
吊葫芦 不能用能耗制动升降。 但是大车前后左右用能耗制动应该可以把。车间3t的吊葫芦大车没有刹车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