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我公司去年接到一台达变频器(VFD370B43A)来维修,开始的故障是W相模块坏与W相的驱动电路坏了,我们公司一个维修新手因维修失误,造成三相模块都炸了.由于他修不了,公司发到中达去维修,中达公司维修后,发回给我们公司.我们去给客户装好只用了十分钟左右,此机又炸了(V与W相的模块及其驱动电路),我们当天就发回中达了,中达那边的工程师更换主板,电源驱动板,模块后发回给我们,我们送给客户,客户当时没有用,这样过了三个月左右客户要求装机,只用了一天,变频器又坏了,(两个风扇与W相模块坏了),我们带回来维修,我把四个储能电容全部换了,修好后,给客户装机正常使用到现在(大药用了四个月左右)。今天客户反映此机又坏了,我到现场一看,又是老故障。请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那里还没有处理好。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到现场查看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的测量,比如电源电压,配电情况,使用环境,电磁干扰?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当时的情况状态?没有这些第一现场资料你怎么能做出有效的判断??

网友B:
以前的损坏,可能由于储能电容容量减小所致.更换储能电容时对的.后来的损坏,可能为负载存在反放电现象.负载惯性较大,停车方式设置不对,如设为减速停车.如对停车时间无要求,可设为自由停车.如对减速时间有要求,增设制动单元.
如此频繁损坏,确实应该到现场,落实一下运行情况,再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
注意负载和电源方面的问题,
若确为变频器的问题,应该是驱动电路还有隐患,应详相驱动电路.

楼主:
先说明一下,这台变频器参数设置没问题(装别的机(也是VFD370B43A)上去一样的参数一切正常.完全可以确认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