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有人做过单片机和PLC的通信没有哇,我在网上看啦,基本都是PLC和PC机的通信,和单片机的很少,也不是很清楚,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谢谢。非常感谢
 QQ:521011655

网友A:
先做PC和PLC的通讯,熟悉协议和流程,再做MCU和PLC

网友B:
我做过,把单片机的串口信号通过MAX232之类的芯片转换成PLC认可的电平(232或485), 其他就是编程问题了.

网友C:
pc和plc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