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接线?

楼主(2010-04-12):
变频器的说明书中提到二线控制,三线控制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

网友A:
具体的功能参数及应用接线中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
说明书上 写得清清楚楚的啊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凭记忆变频器里提到所谓的二线和三线的概念,应该是压力传感器,也称压力变送器,是不是还有其它方面也提到这个术语记不大清了。如果是压力传感器,那么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如果楼主确有不明之处,不妨详细说说看。

网友D:
电压0--5V和电流控制

网友E:
二线控制是指通过二线之间通断进行运行和停止工作,三线控制是指通过运行端子和停止端子分别进行运行和停止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