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三菱plc和触摸屏控制西门子变频器联合使用,在触摸屏上想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时如何调变频器的参数?以前用的好好的也就是说可以在触摸屏上调电机转速的,可能变频器参数改变了,现在不知道如何调回去

网友A:
触摸屏怎样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
PLC和触摸屏都是三菱的,具体是怎么通讯的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设备都用好几年了,很少动它的,无非是通过触摸屏调一下马达的转速

网友B:
应该是PLC控制变频器的,你应先弄明白PLC和变频器怎么通讯,是模拟量控制还是数字量控制或485通讯?

网友C:
是啊,先弄明白控制方式.如为RS485通讯.可调看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如变频器站号,通讯波特率,变频器运行信号和频率指令的来源等,均应与PLC所设定对应,才能实现正常通讯.

网友D:
看PLC是通过D/A模拟量还是用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的?

楼主:
忘了说在设备上有A/D D/A转换模块

楼主:
在触摸屏上能调马达转速,就是调不到以前的转速,比方说西门子变频器以前是15HZ,但现在只能在15HZ以下调转速,我想可能是变频器的参数调乱了,西门子440里面的参数太多了,不知道要调哪个参数才行

网友E:
看下变频器设置的最高运行频率这一方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