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见到如此的PLC程序

楼主(2010-04-12):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本人今天公司有台设备出现故障不能工作,用电脑将PLC程序上传来一看,我惊呆了程序都是不完整的。以上就是上传的程序。请大虾们帮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程序。

网友B:
没有见过,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估计经过特殊手段加密了。读取的是不完整的程序

网友D:
好像是三菱的,我目前真的的只有三菱的输入/输出是X,Y。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E:
奇怪了,不完整啊

网友F:
好像不是三菱的,三菱的输入用X000、X022,数字是三位的

网友G:
见过欧姆龙的
如果CPU停止工作,报警那是程序部分丢失-----不正常情况。
手编编的程序---能正常运行,用软件读出后显示这样,再下传出错,删掉出错部分再传,工作与原来一样。
一般是用手编改程序造成的-

网友H:
程序丢失了吧;

网友I:
真的是由PLC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丢失了吧;
是三菱a系列的plc。如果是程序丢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防止

网友J:
PLC  CPU有没有报警没报警的话, 用软件程序检查  和PLC检查 看代码信息确定

网友G:
如果设备能正常工作,程序就没丢,原程序就是如此------不是用软件编的程序。
程序丢的原因:1电池,2干扰,3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设备能正常工作,程序就没丢,原程序就是如此------不是用软件编的程序。
程序丢的原因:1电池,2干扰,3固件
设备不能正常工作cpu报警,是用软件编的程,我的处理方法是新下载程序ok,但cpu还是报警,但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G:
查报警原因,对症下药

网友H:
A系列的检查电池A6BAT是否正常;
报警是可以查看故障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