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A系列PLC输入模块上又插了一个模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听说是通信模块。说见图。大虾们帮帮我呀,是什么模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模块?模块名:B7A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是啊,看不清。

网友C:
是不是将多点的收入---模块----很少的几根线------另一个多点的端子。
属于省布线省时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将多点的收入---模块----很少的几根线------另一个多点的端子。
属于省布线省时端子
对对,就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模块有5根线连接到远处的输入输出模块。应该是省线吧!现在我想知道这叫什么模块,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C:
不用管它工作原理,选对产品就可以了
类似,并----串----并
专用产品,看资料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