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麻烦问一下台达变频器VFD—M  0.75KW一开机就显示OU不能复位,该如何着手修理谢谢

网友A:
过电压保护动作.上电即检测,且不能复位.故障原因为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造成误报警.
需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可能为电压检测电路的IC损坏.

网友B:
DBS电压与CPU检测不相符
DBS电压过高,引起CPU报警,通过CPU重新校正,如果不能校正则可是能是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