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什么叫真空接触器?一般用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还第一次听说 这东西

网友B:
见过,但没有安装过,也没有拆卸研究过,所谓真空应该主要指的是触点,它被密封在相对独立的玻璃管里,通断大电流时不会产生电弧,从而延长使用寿命,通常高压大电流(配电室)的设备较为常用。

网友C:
真空接触就是给个信号,来实现高压的合闸分闸。

网友D:
真空接触器用在高压柜上的,真空接触器和普通的接触器是一个原理的,只不过是在断弧的时候不一样,真空的里边没有空气。

网友E:
和真空断路器的原理差不多,不过其分断及关合能力要小的多。适合用于比较频繁启动,断开的小负荷的高压回路中。

网友F:
为什么在真空状态下不会有电弧,电弧是由于自感现象而产生的,我想不会因为没有了空气而不会产生自感现象吧!

网友E:
不是没有电弧。而是在负2或负3的真空度下,电弧更容易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