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看到变频器维修书上有这样的描述"开关电源的电源取自P  N之间,在变压器次级产生四路驱动电压"我想问的是P  N间的直流电在变压器次级有电压产生吗

网友A:
P\N之间为直流电压,系将380V交流三相输入电源,桥式整流后滤波所得,为直流530V左右.
此电路做为开关电源的输入供电,由振荡(逆变)电路变为交流,再经开关变压器,降压成多路低压交流,再经整流\滤波和稳压,供给各路控制电路.
直流电路是不能由变压器直接传输的.须经直(高压)--交(逆变,低压)--直(整流滤波)转换,再供给各电路.

网友B:
P\N是经整流电路整流后的直流母线电压;

楼主:
感谢咸老师的赐教
谢谢啦!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C:
变频器P   N间的电压是直流电。是来自  R S T 端子经过全桥整流滤波后的。

网友D(2011-01-06):
变频器P   N间的电压是直流电。是来自  R S T 端子经过全桥整流滤波后的

网友E(2013-02-12):
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源,一般都是取自直流母线,采用开关电源的变换技术实现。

网友F:
应该是整流以后滤波之前的电压

网友G:
乍一看,差点被楼主带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