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写作花絮:第4章为什么两次“出错” (莫操君·PLC入门书)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莫操君,2009,下称文献[1])的第4章,出现了两处独特的内容:第1次是p.71对图4-6有关理解的订正,第2次是p.92对图4-14有关理解的订正;换言之,之前对图4-6与图4-14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叙述呢?意在以示例的形式,形象地描述其认识过程,为了说明如何解决自学中遇到的问题。

1.始末简述
   笔者对三菱小型PLC步进梯形图指令STL的观察,始于1992年,并于1994年在《机床电器》发表了一篇文章:《F1系列步进梯形指令应用经验浅谈》。
   但是当时的认识是粗浅的,以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应用PLC。待再次使用FX2及FX2N等的STL指令时,由于在程序调试时遇到了一些非预期的现象,于是对STL指令进行了一些细节上的观察。
   1)观察的方法
   对指令运行过程的观察,笔者习惯于借助一事一议的小程序(例如文献[1]的图4-6),有针对性地进行试验,并对观察到的结果进行分析理解。但是,受认识的局限,制作的程序可能带有片面性,分析时也可能没有全面考虑,因此某种情况下就作出了错误的理解。
   有意思的是,有时虽然对现象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但根据其结论所作的应用却是对的,如同文献[1]p.65所记述的情况:“以下将看到,它能够指导‘定时器相邻复用’的应用”。
   鉴于该种情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收入到了文献[1]中。
   2)作出订正
   在有意或无意间,或许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在所述示例中,则是另外的需要,又进行了文献[1]图4-17的试验,所观察到的结果,发觉与之前的结论有矛盾,于是经过分析后,对原有结论作出修正。
   第4章还有一个例子,是对禁止状态转换M8040的观察,也是所编程序是正确的,而对其运行结果的认识是错误的,后来进行了修正。这部分内容,可参见文献[1]对图4-14和图4-60的相关叙述,它给出了如何理解试验结果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试验,都是因编程的需要而展开的,因为只有了解了指令的性能,才能更好地编制程序。
   3)示例的意义
   介绍这两个试验的意义,是告诉了一个方法和说明了一个道理,能使初学者少走弯路,节约时间以更有效地工作。这些内容,是一般资料上所没有的。
   告诉了一个方法:把指令放到简单的程序中,去验证对它的理解是否正确。
   说明了一个道理:自己一时的认识,并不一定就是唯一正确的;即使他人是错的,也要能够宽容对待。所以既要有自信心,也不要固执己见、排斥他人。

2.以台达小型PLC作类似试验
   台达DVP系列PLC,其指令系统兼容FX2N型PLC;现在笔者手头有台达的ES2型PLC,不妨就此来做一下试验。这也是为了说明,如何把文献[1]的知识,应用于其他类型的PLC。
   而同时,对不同PLC的相同或相近指令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对程序的移植。
   1)步进点是否立即转换
   参照文献[1]的思路,编制了一个步进梯形图程序如图1所示,以观察状态转移时,转换源和转换目的步进继电器是否立即改变状态。
   运行程序,接通X0,Y0接通;接通X1,Y0断开,Y5没有接通。
   Y5没有接通,说明在M1接通时,S20就被断开;可以推测,步进继电器立即发生了状态转换,由S20的接通、转变成了S21接通。
   也可以加入几条指令,看M1接通时、S21是否接通了。
   (注:本例,是利用m1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方式,来观察转换条件成立时的情况)

   2)步进点所驱动器件的工作情况
   图1中的Y0,在状态转换后断开,那么它是什么时刻断开的呢?这一点,在实际编程中会用到。
   试编制一个步进梯形图程序如图2所示,主要用以观察状态转移时,步进点所驱动器件的工作情况。
   运行程序,接通X0,Y0接通、Y1接通,说明S20接通后,其步进点后OUT、SET指令所驱动的器件接通。
   再接通X1,Y0断开、Y1保持接通、Y2接通、Y4接通。Y1保持接通,说明置位指令SET所驱动的器件,与其他位置的工作情况相同;Y2接通,仍是步进点接通的结果;Y4接通,则说明Y0没有随着状态转换而立即断开。
   然后接通X2,Y2断开、Y1保持接通、Y4保持接通,这个结果很明显。
   该程序,仍未观察到Y0是什么时刻断开的;事实上,应当为状态转换后的下一个周期断开,本文不作进一步的讨论,更详细的情况可参见文献[1]。
   要指出的是,台达ES2的S20~S127是停电保持器件,实际应用时必须注意复位;还有就是,图1、图2未按照转换为SFC程序的要求编程。
   (本文为推介《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而作,转载请保持文章信息完整,包括此句在内;前有发现未保持信息完整者)
   (莫其麟 于20100412)

楼主:
我习惯于用梯形图编程,对SFC,只是有时将梯形图转换成SFC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