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技术问题

楼主(2010-04-12):
音响技术问题
创易电子整理出品,创易更懂电子, http://52edk.taobao.com/ 全系列阻容感一本全掌控。谈到音箱的效率和功放的输出功率匹配的问题,我曾经举出一个例子,一对高达92dB的音箱,竟然需要动用到过千瓦的功放才可以达到靓声的境界,原因何在? 这关系到音箱和功放的设计取向。 先谈音箱的设计为什么会令到一对音箱效率高但却大食无伦的原因。近代的音箱,喇叭单元的组合多是两路以上的组合,有些甚至用到几十只单元的旗舰级的组合。由于使用的单元众多,分音器的设计更为复杂,为了迁就每只单元的工作特性、效率和矫正单元工作时的相位,分音器邵用上了不小的电容、电阻和线圈,而这些零件都会消耗不少的功率,虽然单元的灵敏度和效率很高,用很少的功率便可推动它,可是在众多单元一起工作时,所需的推动电流便很大,如功放的电流输出不足的话,轻则引起失真,若强行把音量加大的话,功放本身又没有过荷保护的设计时,就会烧悼功放,甚或把音箱的单元也烧掉。
 发烧友常有一个误解,以为上大瓦数的功放一定好力,其实瓦数的大小只是功放其中一项指标,最重要的还足看它输出的电流量的大小才是关键所在。君不见市面上那些只有几公斤的便携式的旅行音响组合所标你的功率也有几百瓦吗?你会相信一部只用几个大号电池的功放有此能耐吗?只要你想想,几百瓦功率的电饭堡已可以煮饭,你试试用几个电池可以做到吗?这些连制造厂家看到了也脸红的数字,只是一些商人的嘘头而已要。电流充足,功放一定要有强大的电源供应,配合强大的输出级才可以做到,当电流能应付音箱众多单元的需求时,才能达到靓声的效果,这就是近代的旗舰级或那些高档的功放,只有三数百瓦的输出,而其体重惊人的原因。 音箱和功放配合的原则,不光是看音箱的效率,还需要看它对电流的要求。光是看它的效率而去配功放的话,往往就犯了我以前所说过的例子中的错误。
 谈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是不是我有一部大瓦数而电流强劲的后级,就可以配合世界上任何的音箱,无往而不利? 您错了!有很多人曾试过用一些大电流的功放去推某些高效率的音箱,但效果反而不及一些细瓦数和细电流的功放,原因何在?这牵涉到喇叭单元设计的问题,特别是那些7O年代前设计的音箱,和那些号角式的音箱。那年代一般厂家出产的功放只有几瓦至几十瓦的品种。当时的音箱单元设计灵敏度和效率都很高,需要的电流很小,只需几瓦的功放便可推到震天响,而有很多厂家至今仍在生产此类音箱,计有JBL、KLipsh、Lowther、Altec、TAD等品牌。这类产品,在不断改良之下,有些不单可以只有高效率的特性,更可以承受很大的功率,但有些产品只能用低功率的功放才靓声,例如Lowther的产品,你若用一些稍大功率(例如超过10瓦)的功放便完全失去它那独特的韵味和美感从Klipsh(杰士)的音箱也只适宜一些低瓦数而音色美的功放去推动才靓声,要是你用一些强劲电流而高瓦数的功放去推它,声音只显得硬梆梆,呱呱叫完全失去它本身的音色和气质。
 除了上述的现象外,更有趣的是,一些低效率的音箱,用一些细功率的功放去推它,也推得头头是道,这又如何解释呢?另外,有些人用一部100瓦的机去推它竟然输给一部只有几十瓦的功放,连力水也输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此外,一部几瓦的胆机,听起来,它的力水比一些几十瓦的石机的表现也不差多少,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一部几十瓦的功放会把音箱单元烧掉而一部几百瓦的功放在同音量下却不会烧单元呢? 我相信,这都是发烧友感到迷惑的地万.

网友A:
豪发D类功放BA3101、BA16852、BA20550
BA3101是一颗高效能,输出功率10W之全桥式驱动立体声音频放大器,其内部采用全差动之架构,并且包括Click以及POP杂音压缩之电路,该器件之效能高达87%,可消除播音时所需之额外的散热器,而在芯片输出上可防护VDD、GND之间,以及输出脚位之短路;而同时可监控输出;当短路现象消失时,可自动恢复芯片之动作。
特点:1. Unique调变技术以减低电磁干扰   2.负载8Ω,工作电压12V时,每一通道输出可达10W  3.负载4Ω,工作电压12V时,每一通道输出可达17.4W  4.工作电压10V到15V  效能高达87%,可消除播音时所需之额外的散热器   5.四段增益控制  差动输入  输出短路以及过热关断保护机制,包括自动恢复之功能 多个功放操作之工作频率同步功能  6.7mm x 7mm TQFN-48封装  9mm x 9mm TQFP-48封装 符合RoHS规范及Pb-Free
台湾豪发Biforst Class-D D类功放选型 :
  型号         功率        通道         工作电压         封装
  BA16852       3W         Mono         3V-5.5V         MSOP-8
  BA16850       3W         Mono         2.5-5.5V        WCSP9
  BA2010        3W         Mono         2.5-5.5V        WCSP9
  BA16853       3W         Mono         3V-5.5V         DFN8
  BA20550       3W         Stereo       3V-5.5V         TSSOP24
  BA20595     1.5W         Stereo       3V-5.5V         LQFP48
  BA20371       2W         Stereo       3.3-5.5V        TSSOP8
  BA20372     1.5W         Stereo       3V-5V           QFN32
  BA20880     1.5W         Stereo       5V              DIP18
  BA20861     1.5W         Stereo       12V             TQFP48
  BI30051      12W         Stereo       5.5-13.5V       LQFP64
  BI2009        1W         Stereo       3V-5.5V
  BU20360D                                               LQFP64
  CS1007

联系人:唐孙林 0755-61392396 61392309-809 13410362373 QQ:1057045572   tangsunl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