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我公司有两台同型号同功率直流电机,功率各为16KW,额定电流各为89A,额定励磁各为1.34A,并联运行,只是运作辊道运输而已,调速要求不高,现采用一台西门子6RA70调速器拖动,调速器参数设置情况为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为189A,额定励磁4A,我想知道,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突然有一台电机由于机械原因卡死的时候,暂时不考虑电机保护装置的动作和调速器的保护动作的情况下,被卡死的电机和未被卡死的电机的电流情况和电压情况如何变化的。有哪位知道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过了!!!

网友A:
这2个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20V的?还是400V的呢?是Z2电机还是Z4电机呢?

励磁应该是串联吧?并联不好。

如果有一台机械卡死,那电枢电压就会被拽下来,而电流就会上去,系统要报过流故障,或电机失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