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请高手帮忙:如何提高工控机读写硬盘的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如何计算读写盘的速度?

楼主:
源科固态硬盘容量有多大?

网友A:
固态硬盘速度肯定比普通硬盘快多了。这种硬盘本身不带光碟,是属于闪存式的记忆体。因此读写速度快多了,一般情况下,串口形式的硬盘读取效率比并口硬盘速度快,同样是串口硬盘,读写速度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我们说的160G/16M串口硬盘,16M就是它的单位时间读写速度。他的速度理论上比8M的快一倍。
另外,硬盘读取速度还受系统带宽、CPU处理速度影响。读的再快,处理跟不上,硬盘也只能等待了。

网友B(2010-05-23):
上海造圣信息科技专营INNODISK工业级电子盘,工业级CF卡,工业级2,。5寸SSD.

          iCF 4000 标准                                         iCF 4000 宽温

 iCF4000

容量
128MB~16GB

接口
50pin CompactFlash

IDE 传输模式
PIO Mode 0-6,MwDMA Mode 0-4, UltraDMA Mode 0-4

数据传输速率
128MB~2GB(单通道) : 读 20MB/sec (max.); 写 10MB/sec (max.)
1GB~16GB(双通道): 读 40MB/sec (max.); 写 20MB/sec (max.)

运行温度
0℃~+70℃(标准)

-40℃~+85℃(工业)

存储温度
-55℃~+95℃

震动
20G(7~2000Hz)

冲击
1500G/0.5ms

DC 输入电压
+3.3V/+5V single power supply operation

功耗
150mA(max)

尺寸
36.4 x 42.8 x 3.3mm (W x L x H)

认证
CE, FCC, RoHS

订购信息

iCF 4000
DC1M-08GD31CxD  8GB iCF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C1M-04GD31CxD  4GB iCF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C1M-02GD31CxD  2GB iCF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C1M-01GD31CxD  1GB iCF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C1M-04GD31CxS  4GB iCF 4000  UDMA4
DC1M-02GD31CxS  2GB iCF 4000  UDMA4
DC1M-01GD31CxS  1GB iCF 4000  UDMA4
DC1M-512D31CxS  512MB iCF 4000  UDMA4
DC1M-256D31CxS  256MB iCF 4000  UDMA4
DC1M-128D31CxS  128MB iCF 4000  UDMA4

          40pin EDC 4000 标准                                             44pin EDC 4000 宽温

   EDC 4000

容量
128MB~8GB

接口
44pin or 40pin IDE/ATA

IDE数据传输模式
PIO Mode 0-4,MwDMA Mode 0-2, UltraDMA Mode 0-4

数据传输速率
128MB~2GB:读 20MB/sec(max.);写 10MB/ses(max.)

2GB~8GB:读 40MB/sec(max.);写 20MB/sec(max.)

运行温度
0℃~+70℃(标准)

-40℃~+85℃(工业)

存储温度
-55℃~+95℃

震动
5G (7~2000Hz)

冲击
50G/10ms

DC输入电压
+5V single power supply operation

功耗
150mA (max.)

尺寸
40-pin: 60.2 x 27.8 x 6.4 mm  (WxLxH)

44-pin: 50.3 x 27.3 x 5.8 mm  (WxLxH)

认证
CE,FCC,RoHs

订购信息

EDC 4000 40pin
DE0H-08GD31CxD 40pin 8GB EDC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E0H-04GD31CxD 40pin 4GB EDC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E0H-02GD31CxD 40pin 2GB EDC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E0H-01GD31CxD 40pin 1GB EDC 4000 Dual channel UDMA4
DE0H-04GD31CxS 40pin 4GB EDC 4000  UDMA4
DE0H-02GD31CxS 40pin 2GB EDC 4000  UDMA4
DE0H-01GD31CxS 40pin 1GB EDC 4000  UDMA4
DE0H-512D31CxS 40pin 512MB EDC 4000  UDMA4
DE0H-256D31CxS 40pin 256MB EDC 4000  UDMA4
DE0H-128D31CxS 40pin 128MB EDC 4000  UDMA4

--

陈 小 丽
13916539784

上海造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沪亭北路338号102栋702室
电话:86-21-37821238
传真:86-21-37701374
电邮:zsinfo111@163.com
MSN: shssd@hotmail.com
Q Q:  707911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