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电压

楼主(2010-04-13):
?:怎样测量设备有无漏电或者对地电压?在强弱电线路中地线应该怎样接?

网友A:
低压有无漏电,一般可用电笔测量。
测量电压的话,需找一个“地电位”点。

需注意安全。

网友B:
这样就能测得出来呀!算是学习到了

网友A:
   啊?楼上chengandy112,你学到了什么?
   2楼一没说明,是什么情况下的漏电;二没说明,漏电时需注意跨步电压;也没指出具体的安全措施、及操作方法等。
   再者,“地电位”点,是什么呢?也没有明确指出。总之,非常模糊。
   你的回复,使人感到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要真是这样,还好。就怕你,真认可2楼的说法,那就是误导你了。

   2楼只是个提示,具体的做法,需视现场情况而定,难以详细说明。所以,只有笼统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