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3):
FX2n-16MR-001
和FX2n-4AD-TC
能不能装在一起用的
要是不行的话
该怎么配
先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可以用在一起

网友B:
可以;
FX2n-4AD-TC是四路测温模块;

网友C:
这个模块是与热电偶连接的 K型  J型的   -100摄   到  1200的          -100到600的 摄

网友C:
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