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3):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最近公司想使用欧姆龙的CP1L做“定长”,要使用CP1L 的变频定位功能,我使用PLS2指令实现变频定位功能,通过 MODUBS与ABB的ACS510通讯,控制交流电机,但是发现可以实现变频定位,但是精度欠缺,我是通过监控A270来看编码器的读数的,不知我监控的数值是否正确?变频定位功能调试时的硬件配置中的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什么技巧,应该怎么调试?谢谢了!

网友A:
dingwei
变频定位,不是很好,精度肯定达不到,建议使用伺服

楼主:
其实精度要求的也不是太高,正负2mm,用一般的交流电机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