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原理分析一下

楼主(2010-04-13):
帮忙分析一下
按下X0时M0和M1会不会同时动作.这种单按钮起停程序可不可靠

网友A:
牛人啊,有这样搞的啊,

楼主:
我也想不通?但是是可以的.我用PLC测试行呀.

网友B:
用PLC可以实现,实际使用不可取。
PLC是逐行扫描的,所以Y一直能动作。
说简单点,就是每次检测都是先检测M0,再检测M1

网友C:
运行可以就是按一次启动一次,再按一次停止一次,就是逐行扫描

网友D:
学plc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其工作方式是逐行扫描的。

网友E:
不知这么做目的为何?由实用价值么?

网友F:
这就是ALT指令
可以,这就是ALT指令

网友G:
这种单按钮启停电路不可靠,或者说不能实现单按钮启停,当然通过编程是能够实现的,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编程

网友G:
这种单按钮启停电路不可靠,或者说不能实现单按钮启停,当然通过编程是能够实现的,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H:
无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