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公司内部流量计校验

楼主(2010-04-13):
各位大虾:
小弟想询问一下,请各位帮帮忙有好的建议请提。。
主要就是用于公司内部检测。。

网友A:
不知楼主的公司用的是些什么流量计?对于多数公司而言,对流量计的校验大多局限在二次仪表的校验,对一次传感部件(如节流装置、涡街等)是没有条件自行进行的。对于二次仪表,购置必要的标准仪器或现场校准仪就行了,具体按相关的规程进行即可。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是透平流量计,就是厂区使用。。。
我用一个标定好的流量计与现场流量计进行比较不知道可否?

网友B:
你好,这个如果要求精度的话再配一个流量计作为标准表,比对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是透平流量计,就是厂区使用。。。
我用一个标定好的流量计与现场流量计进行比较不知道可否?
用标定好的流量计与现场流量计进行比较,是可以的,这应该是一种应急方法。看来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在检定涡轮流量计时,是不大可能建有流量发生和标定装置的。

网友C:
按照说明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