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3):
LD  X0
LD  X1
AND X2
OUT Y0
AND X3
OUT Y1
LD X4
AND X5
OUT Y2
ORB
LD X6
OUT Y3
ORB
ANB
请根据这些助记符画出梯形图  谢谢

网友A:
梯形图是错误的。

网友A:
语句有多处错误,无法转变为梯形图。

网友A:
建议多看一看编程手册。

网友B:
写错了呀

楼主:
再画啊 又谢
LD X0
MPS
AND X1
MPS
AND X2
OUT Y0
MPP
LD X3
OUT Y1
MRD
LD X4
AND X5
OUT Y2
MPP
LD X6
OUT Y3

楼主:
A
LD X0
MPS
AND X1
MPS
AND X2
OUT Y0
MPP
LD X3
OUT Y1
MRD
LD X4
AND X5
OUT Y2
MPP
LD X6
OUT Y3

网友C:
你在软件中录入指令转换即可,不必这么麻烦。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