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通信问题

楼主(2010-04-13):
请教各位,我用三菱的PLC与ABB的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要启动变频器时,上位机发出(【01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停止变频器时。上位机发出【01  06  00  00  04  77  CRC校验码】,以上这些数据应该要编写一个怎样的程序才能工作呢?各位可不可以就以上这两条数据用指令表形式帮我编一下呢?

网友A:
呵呵,知道RS指令的操作不?

楼主:
嗯,知道,但是我搞得不太懂,比如说要启动变频器的时候,(【01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这几个数是要分成四组(0106,0000,047F,校验码)分别写到不同的寄存器里吗?这个校验码是怎样得来的呢?能给我编一下吗?第一次搞通信的,不懂。拜托了

网友B:
应该是以ASCII吗发送,将这些数据的ASCII放到连续的地址中,然后用RS指令发送

楼主:
变频是ACS-510的,只支持RTU模式。RTU模式是可以直接发送的吧/呵呵,还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看数据应是RTU的.
校验码计算比较复杂,不适合在PLC里做(麻烦).如果数据是固定的,你可以先计算好.如果不知道怎么计算,可以用modbus模拟程序(PC上的),发送你那前面的数据,程序会自动计算CRC.如果变频那边没有CRC检验,那你也可以乱填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