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10-04-13):
一般变频器的控制从面板控制切换到端子控制是不是要经过参数设定,谢谢。

网友A:
是的,需要修改参数。

网友B:
可以修改参数
有的也同时有面板操作和外部端子操作

网友C:
是的,但是有的变频器很 垃圾,这点都做不到

网友D:
是的,需要修改参数。基本上我用过的变频器都可以用,修改很方便的也就一两个参数

网友E:
看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F:
呵呵;看一下说明书;
一般运行控制及频率来源这二个参数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G:
需要修改参数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H:
是的,需要修改参数,按照变频器手册操作就可以了